[求助] 关于virtuso Layout Editor 中LSW版图层的说明

楼主(2016-12-30):
新人一枚请教各位大神,谁用过这一版软件画过版图?帮忙解释一下LSW里各个图层都是啥意思。这个简写看不太懂。谢谢!!

网友A:
自己瞎琢磨没用,
你得看对应的设计rule,大概第2,3页就是所有的lay简写对应表

网友:
LSW = Layer Select Window
是對應 TF 裡的 layer

网友:
回复 楼主:

   design rule里面应该有所有层次的表述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A:
自己瞎琢磨没用,
你得看对应的设计rule,大概第2,3页就是所有的lay简写对应表 ...

请问 在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