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Simulink Sigma Delta MASH1-1-1建模问题 SDM

楼主(2016-12-31):
马上2017了,祝各位新年快乐,小弟现在尝试做小数分频频率综合器设计,用Matlab的 Simulink对 MASH1-1-1结构的Sigma-Delta Modulator进行建模,模型按照下面这篇文章中给出建立,可是仿真结果太诡异,因为之前也没有用过Simulink,可能犯了比较低级的错误,特来请教大家。附件把我参照的文章发了上来。     首先对一阶的累加器用Simulink进行建模:

然后调用上面的累加器模型,对MASH1-1-1进行建模:
发现scope1观测到的输出最大有250多,正确的应该是-3~4之间才对。
我又接了一各scope进行观测发现,经过一级延时1/z之后的信号再通过减法器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下图是scope观测的波形:
 ISST(F9XDNH($`5)%GK6YX4.jpg
之前也没怎么用过simulink来进行系统级建模,希望各位大牛能够指点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要加数据格式转换的模块,按照SDM的原理应该是要把三位累加器的溢出位整合成一个3bits的输出去做MMD控制位。
附上参考的这篇文献679651[/at小数N频率综合器中Sigma-Delta调 ...tach]

网友(2017-03-02):
你的输入就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输入应该怎么给呢?

网友(2017-05-10):
先看在评价资料 谢谢

网友:
看看附件文章先thks

网友(2017-07-18):
遇到楼上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8-05-25):
小数N频率综合器中Sigma-Delta调制器的研究与设计

网友:
看资料的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soga,sum的默认数据类型输出范围是[0,255],因此是没办法输出负数的,因此只需要将输出类型改成双精度(double)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下资料先。。

网友D(2020-06-1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7楼说的对,我也在做mash的建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照17漏说的,把add的输出数据类型改为double,就可以了,注意是数据输出类型,谢谢

网友:
但是还有问题,仿真输出是-1—2的范围,文章中是-3—4的范围,
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取值的问题,文章中取值0.688,就是-1—2的范围,取0.698就是-2—4的范围,也就是说,表面上是随机的,但是还是循环了,只是循环周期长一点,因此,增加这一个常数的小数位,比如0.6793524,实现了-3—4的输出范围,给和我一样要使用这个模型的小可爱门一点帮助,,
另外,第一个图中累加器的两个常数块,上面那个是加法常数,建立subsystem时所谓输入,就是第二个图的输入in,下面那个常数块在内部,可以设置为1
由于本文最近在学习展频SDMpll,看看吧,或许开个帖子写写

网友D:
psd查看频谱的看不了啊,,,上午还出图,晚上就是白屏,啥也看不到

网友(2020-08-18):
确实是数据类型

网友E:
请问:
按照论文的架构搭了下,为什么relational operator 的输出一直是低?取余的结果是正确的(和论文一致)。
relational operator的输入看起来也正常,看图计算结果应该和论文一样。但是仿真就是一直为低。
为什么?谢谢!

网友(2021-01-04):
先看看资料再说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面我换了一种方式搭起来了。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D:
17楼说的对,我也在做mash的建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照17漏说的,把add的输出数据类型改为double,就 ...

网友(2021-10-08):
把sum的输出类型改掉就行了

网友(2021-11-20):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1-12-23):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啊 把输出改成double仿真就报错了

网友(2022-07-21):
very good data of sd

网友F(2022-11-13):
引用 网友D:
psd查看频谱的看不了啊,,,上午还出图,晚上就是白屏,啥也看不到

请问一下数字SDM的频谱如何通过psd仿真得到

网友(2023-11-01):
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数字SDM的频谱如何通过psd仿真得到

可以试试把论文中的PSD换成spectrum analyzer,查看输出的功率谱密度

网友(2025-07-15):
引用 网友E:
请问:
按照论文的架构搭了下,为什么relational operator 的输出一直是低?取余的结果是正确的(和论文一 ...

请教一下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

网友(2025-09-11):
请问这种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