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 和ACOT的区别

楼主(2017-01-02):
看论文说的,ACOT导通时间与输入电压无关,从而固定导通时间,降低EMI。COT呢,导通时间怎么和VIN有关,这还是COT吗

网友:
是不是说两种结构频率稳定度方面有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VIN或者输出变化时,导通时间的变化不同。频率的变化不相同。

网友(2018-09-10):
    from richtek   AN032

CMCOT  CMCOT降压转换器并没有内部频率;高侧 MOSFET 会恒定导通一段预定导通 (ON) 时间。占空比是借着改变高侧 MOSFET 的关断 (OFF) 时间而调整的。 CMCOT 转换器也包含了电流检测及误差放大器。然而现在则是用电流的下降斜率和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作比较,所以电流检测是藉由低侧 MOSFET。这比较容易实现,而且也较不易受杂讯影响,特别是在低占空比的情况之下,因为系统不需要等待下一个频率来到,所以能较快速地反应突然的步阶 负载。一当输出凹陷/下沉,误差放大器之输出电压会上升,且上升至电流的下降斜率时,一个新的导通 (ON) 时间周期就会启动,使转换器之电流再次上升。  CMCOT也有一些缺点:由於转换器是藉由改变频率来调节输出电压,所以转换器无法和外部频率同步。频率控制回路的波形也显示开关频率的改变是和负载的瞬态变化有关。

CMCOT 优点 :· 快速反应负载步阶的变化,· 低侧电流检测,· 最低导通时间小占空比可较低
· 恒定的平均开关频率,· 可使用MLCC,并保持稳定,· 无需斜率补偿

缺点 : 需误差放大器补偿 , 无法与外部频率同步,负载瞬态变化时,频率变化范围较大

ADVANCED-COT
降压转换器不包含误差放大器或电流检测;而是直接将反馈信号(DC电压值 + 纹波电压)与内部参考电压作比较。当反馈信号低於参考电压时,会启动一个新的恒定导通 (ON) 时间周期,电感电流也因此而上升。若尚未达到额定之输出电压,在很短的一个遮没周期 (blanking period) 之後,即会启动另一导通 (ON) 时间周期,一直到电感电流达到所需之负载电流,且输出电压达到额定电压值为止。传统的 COT 转换器需要和电感电流同相位的输出电压纹波,才能稳定地控制开关;如此就需要有高 ESR的输出电容。为了能使用低 ESR 的陶瓷电容,立錡之 Advanced-COT 架构会在内部产生一个 PSR 脉动信号,并加到来自转换器输出端的纹波和 DC 电压;相加之後,再与内部参考电压作比较。当此相加电压低於参考电压时,比较器会启动导通时间产生器 (ON Time Generator)。输出电压的突然下降随即会产生一个新的导通时间周期,且只要尚未达到额定之输出电压,此转换器可连续地产生新的导通时间周期;而这 也就是 ACOT 架构之所以能对负载的瞬态变化有极快的反应速度的原因。内建的特殊锁频回路系统会慢慢调整导通时间,以调节平均的开关频率,使其达到所预设的频率值。

ACOT 优点:  极快速反应负载步阶的变化, · 无需电流检测 · 最低导通时间小,占空比可较低 ,· 恒定的平均开关频率 · 可使用MLCC,并保持稳定 , · 无需斜率补偿

缺点  无法与外部频率同步,  动态负载时 开关频率 (FSW) 变动也很大

网友(2019-02-28):
回复 网友B:

您有关于立錡科技ACOT更详细的资料吗?我在官网上找到的总觉得不够具体详细。

网友:
回复  peterlin2010

您有关于立錡科技ACOT更详细的资料吗?我在官网上找到的总觉得不够具体详细。
引用 网友C:

    no

网友:
ACOT就是在COT上加ripple

网友(2019-09-20):
立琦的怎么控制频率的。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我實驗室前人幫richtek做的幾篇ACOT paper:

Y.-C. Lin, C.-J. Chen, D. Chen, B. Wang, “A Ripple-Based Constant On-Time Control With Virtual Inductor Current and Offset Cancellation for DC Power Converters” ,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 Vol. Vol. 27, No.10 , pp. 4301 - 4310-, Jan. 2012

L. Kong, D. Chen, S.-F. Hsiao, C.-F. Nien, C.-J. Chen, G.-F. Li, “An Adaptive-Ramp Ripple-based Constant On-time Buck Converter for Stability and Transient Optimization under Wide Operating Range” , IEEE Journal of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in Power Electronics , Vol. vol. 6, no. 3 , pp. 1314-1324-, Aug. 2018

W.-C. Liu, C.-J. Chen, C.-H. Cheng, H.-J. Chen, “A Novel Accurate Adaptive Constant On-Time Buck Converter for Wide-Range Operation” ,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Accepted) , Aug. 2019

网友(2020-12-30):
acot 恒定的平均开关频率, but cot is not

网友(2023-09-23):
richtek   AN032

AN032_降压转换器架构之比较 ACOT.pdf

网友:
同不懂,而且这个COT的Ton到底是真么设定的?自己定吗?最开始的恒定导通时间,怎么定啊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我實驗室前人幫richtek做的幾篇ACOT paper:

Y.-C. Lin, C.-J. Chen, D. Chen, B. Wang, “A Rip ...

非常详细的资料,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