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電路問題 請教

楼主(2017-01-03):
各位大神好,想請教mic相關電路,如圖示
1. C48這顆電容,查了資料,都說是用來解差模干擾的,但是具體這顆電容是如何做到濾除差模干擾呢?小弟看法是:假設有高頻差模noise耦合到兩線上(MICP/MICN),利用電容高頻低阻抗特性,這樣C48相當於短路,其兩端電壓相當,原本存在於兩線上的差模noise轉成共模noise,再送進後端差動放大器,共模noise就抵銷了,不知道這想法是否正確?

2. C45這顆電容,查了資料,他與R59、R70組成低通濾波器,用來濾除MICBIAS上的低頻紋波,但是不明白,為什麼R59、C45、R70是低通濾波器,一般低通濾波器不是RC下地嗎,為何又多一個電阻R70呢?

感謝大神幫忙解惑了~~感謝!!!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对称设计,不管是电源噪声,还是地上的噪声,最后都会被抵消掉。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Just like your Question 1,When MICBIAS has ripple , this unwanted signal will go short path from C45. Not flow in to MIC.
=> to MIC R=1.5K+1.5K ,  to C45 Z=15K/F
=> F>20Hz Z<0.75K
=> About -14dB Noise suppress at 2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