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快捷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7-01-03):
求教各位,自己装的calibre,快捷键没有反应。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另外系统装的是CenOS 7,Calibre 2015,会不会有版本问题。

网友:
calibre有啥快捷键设置?这个配置没有问题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主要是任何键盘快捷键都没有反应。包括ctrl+a都没有反应。

网友(2018-05-16):
在icfb启动窗口,opton>bindkey>layout  打开看看 原始的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