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多corner 能更自由的设置db库吗?

楼主(2017-01-03):
目前一直是由PVT统一匹配。
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IP的DB里面分case抽取了两种工作模式的db,ICC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在两个不同的scenario里面调用不同模式的DB?

楼主:
由此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IP按照RC参数抽取了cworst rcworst两种DB,那么ICC怎么在两种scenario里面分别调用独立的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