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 dbGet 命令 head下vCell / HInst说的都是什么

楼主(2017-01-03):
最近做firstRoute
firstRoute 脚本里有dbGet head.vCell.HInst.hNet 我想知道这里面vCell/HInst/Hnet说的都是什么  平时自己写也用不到

楼主:
这个问题出了,如果我想抓全部net name是用上面这个还是dbGet top.net

网友:
vCell是hierarchy cell, 也就是网表里的module,如果要抓真实的net 就要用你下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