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参考电压不断波动

楼主(2017-01-03):
做一款pipeline ADC遇到个问题:当我把用于产生参考电压VREF的Bandgap放入ADC整体仿真时,Bandgap输出电压经Buffer(由单位增益负反馈构成)接入ADC开关电容电路,可能由于开关时钟馈通以及电荷注入的影响,tran仿真时Buffer输出电压会发生波动。在比较器比较阶段参考电压VREFP-VREFN=550mV左右(波动1到2mV),而在MDAC放大阶段,VREFP-VREFN在550mV到570mV之间波动,这样导致ADC每一级的输出并不正确,而且不稳定。以下是第一级模拟输出和参考电压变化。file:///C:\Users\Mr.Moonlight\Documents\Tencent Files\513024421\Image\C2C\7P4_PDKB([3VP)68@6~7~W3.jpg

参考电压变化

参考电压变化

第一级模拟输出

第一级模拟输出
file:///C:\Users\Mr.Moonlight\Documents\Tencent Files\513024421\Image\C2C\7P4_PDKB([3VP)68@6~7~W3.jpg

楼主:
可能是Buffer带宽不够

网友:
buffer驱动能力不够吧,加大带宽试试

网友(2025-09-28):
您好,想请问以下buffer采用的是什么结构呀,最近正在学习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