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过程中,分频时钟下的寄存器如何串入扫描链

楼主(2017-01-03):
如题,系统主时钟进行二分频,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定义。在做DFT时,定义了mixing_clock 之后,分频时钟驱动的DFF仍然没有在scan chain上,请教大牛该如何解决呢。
有人说可以用autofix的方法解决,我设置了:
set_dft_configuration -fix_clock enable
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type clock -method mux,发现还是没有发生改变哎,如果用这种方法,该如何操作呢?
谢谢了。

楼主:
求各位大牛帮忙

网友:
你在分频时钟后加个mu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用了autofix,现在发现在分频时钟之后自动加入了MUX,MUX的一端接分频时钟,一端接test clock,选择端接test mode pin,并且MUX输出的时钟也都连接到了每个reg的CK pin,如下图所示:

但是软件依然报告存在not controled的violation,如下图,我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mux后有个inv,你这个功能时钟是负沿检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自己加mux把,mux加在inv后面,而且我不建议你用autofix,工具加的mux会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看了下,那个MUX是自动反向输出的(ZN),所以后边加了一个反相器,功能应该是对的,现在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