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圆形PAD该如何设置激励

楼主(2017-01-03):
如图模型,我要在下面圆形pad上设置lumped port,激励平面该如何画?是否可以将每两个pad设置成同一个激励?是否需要一个金属将两个pad连起来?

绑定线

绑定线

网友:
画环形的面,把环形面设置为lumped port,然后,积分线,外面的大圈开始,到里面的小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