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ias_en在这个LCD驱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7-01-03):
bias_en在这个LCD驱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是方波控制,直流行么?

最佳答案

网友:
bias contrl呢?是直流吧!
省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你需要那个电压的时候,bias_en就会起作用,不需要的时候就关掉。所以就是你图示的那个样子。。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当你需要那个电压的时候,bias_en就会起作用,不需要的时候就关掉。所以就是你图示的 ...
引用 网友B:

比如在第一个相位都要保持V3到-V3到电压差,但是bias_en只在其中一小段时间为高,
bias_en变低的时候,SEG-COM不是接近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