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7-01-03):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在约束文件中设置输出1.8V,而实际输出却有3V左右?为什么输出没有与约束文件中的一致。可能的问题是什么。谢谢

网友:
各个IO bank 都支持多个电压域,你实际系统中,给这个IO Bank 供的是3.3V的电源吧

网友:
以实际电路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个bank实际供电3.3V,就无法设置为1.8V输出吗?

网友:
主要看BANK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