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2013使用中Tecplot一闪而过?

楼主(2017-01-03):
由于之前的问题,http://bbs.eetop.cn/thread-620183-1-1.html,本人暂时换了CentOS7,决定先去安装其他两个软件,本想着以后换个小红帽系统再试一下,出于不甘心,下午又手贱试了一下安装sentaurus2013。应该是安装和破解成功了吧,可以打开,如图:

但是,找了个例子右键点Tecplot SV(All files)后,画图的窗口会一闪而过,不像正常的版本出现:

相应的输出信息为:

[chenqy@localhost ~]$ lmli

[chenqy@localhost ~]$ swb

****************************************************************************

***                         SentaurusWorkbench                          ***

***                          VersionH-2013.03                           ***

***                            (1.5, RHEL64)                             ***

***                                                                     ***

***                Copyright (c) 1994-2013Synopsys, Inc.                ***

***                                                                     ***

***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

***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

***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

***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

****************************************************************************

****************************************************************************

***                  Sentaurus WorkbenchVisualization                   ***

***                          VersionH-2013.03                           ***

***                            (1.1, RHEL64)                             ***

***                                                                     ***

***                       Copyright (C)1994-2012                        ***

***                            Synopsys, Inc.                            ***

***                                                                     ***

***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

***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

***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

***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

****************************************************************************

Tecplot 11.2-0-566 - 08:47:21  03-09-2008 [linux64.24]

Configuration File     :/sentaurus/sentaurus/tcad/current/lib/tecplotlib/tecplot112.cfg.europe

Process Temp Dir       : /tmp/tecplot_chenqy/tpag4u9Et

Tecplot displayed on   : :0

Tecplot executable     :/sentaurus/sentaurus/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bin/tecplot.shared

Tecplot Home Directory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

QuickMacro File        :/sentaurus/sentaurus/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tecplot.mcr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15GetCurBacktracei+0x46)[0x2b09be0c92d6]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17PrintCurBacktraceP8_IO_FILEi+0x2d)[0x2b09be0c942d]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0x4a31ad)[0x2b09bdefa1ad]

/usr/lib64/libc.so.6(+0x35250)[0x2b09c0cc2250]

/usr/lib64/libc.so.6(+0x14ab48)[0x2b09c0dd7b48]

/usr/lib64/libLLVM-3.8-mesa.so(_ZNSs4_Rep8_M_cloneERKSaIcEm+0x40)[0x2b09d145e110]

/usr/lib64/libLLVM-3.8-mesa.so(_ZNSsC1ERKSs+0x5c)[0x2b09d145e7bc]

/usr/lib64/libLLVM-3.8-mesa.so(_ZNK4llvm5Twine3strEv+0x153)[0x2b09d05e5703]

/usr/lib64/libLLVM-3.8-mesa.so(_ZN4llvm6TripleC1ERKNS_5TwineE+0x27)[0x2b09d05e06c7]

/usr/lib64/libLLVM-3.8-mesa.so(_ZN4llvm6Triple9setTripleERKNS_5TwineE+0x26)[0x2b09d05e2b56]

/usr/lib64/libLLVM-3.8-mesa.so(_ZN4llvm13EngineBuilder12selectTargetEv+0x8c)[0x2b09d1124efc]

/usr/lib64/dri/swrast_dri.so(+0x3e7656) [0x2b09c7002656]

/usr/lib64/dri/swrast_dri.so(+0x3e55a4)[0x2b09c70005a4]

/usr/lib64/dri/swrast_dri.so(+0x67cd0e)[0x2b09c7297d0e]

/usr/lib64/dri/swrast_dri.so(+0x675240)[0x2b09c7290240]

/usr/lib64/dri/swrast_dri.so(+0x6608d6)[0x2b09c727b8d6]

/usr/lib64/dri/swrast_dri.so(+0x20e675)[0x2b09c6e29675]

/usr/lib64/dri/swrast_dri.so(+0x1ee6da)[0x2b09c6e096da]

/usr/lib64/dri/swrast_dri.so(+0xc26a2)[0x2b09c6cdd6a2]

/usr/lib64/dri/swrast_dri.so(+0xd77e2)[0x2b09c6cf27e2]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18Gr_CallDisplayListP14_DisplayList_sic+0x3d)[0x2b09bdffaedd]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25RedrawAllFramesForCurPage14RedrawReason_e+0x228)[0x2b09bde37778]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0x3e0b99)[0x2b09bde37b99]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27RepairCurPageFramesOnScreen14RedrawReason_e+0x45)[0x2b09bde37d05]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20RepairFramesOnScreen14RedrawReason_e+0x53)[0x2b09bde37d73]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23ForceViewUpdateOnScreenv+0x65)[0x2b09bde37ee5]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15WorkAreaExposedP6Page_sc+0x147)[0x2b09be026607]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11PageDamagedcl+0x35)[0x2b09bdf869c5]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24RepairTecplotProperPagesc+0x2e)[0x2b09be00deee]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0x4d29a1)[0x2b09bdf299a1]

/usr/lib64/libXt.so.6(XtCallCallbackList+0xfe)[0x2b09c18a556e]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0xcb331c)[0x2b09be70a31c]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0xe9e4ce)[0x2b09be8f54ce]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0xe9e20a)[0x2b09be8f520a]

/usr/lib64/libXt.so.6(XtConfigureWidget+0x25e)[0x2b09c18b684e]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XmeConfigureObject+0xc0)[0x2b09be81a2ef]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0xdba317)[0x2b09be811317]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0xdba77e)[0x2b09be81177e]

/usr/lib64/libXt.so.6(+0x2bdc7)[0x2b09c18bcdc7]

/usr/lib64/libXt.so.6(XtManageChildren+0xb9)[0x2b09c18bd289]

/usr/lib64/libXt.so.6(XtManageChild+0x18)[0x2b09c18bd398]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24SetWorkAreaConfigurationccccc+0x164)[0x2b09be0255a4]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0x5ceb1c)[0x2b09be025b1c]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TecUtilToolbarActivate+0x143)[0x2b09be111b43]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amd64/lib/libtp_dfise11.so(_ZN5TpIse4initEv+0xe0)[0x2b09d39cf410]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amd64/lib/libtp_dfise11.so(InitTecAddOn+0x324)[0x2b09d39c3b24]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36OpenDynamicLibraryAndRunInitFunction13LibraryType_ePKcS1_S1_P11AddOnList_s+0x186)[0x2b09bdd28856]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9LoadAddOnPKcS0_13LibraryType_e+0x1ce)[0x2b09bdd2838e]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16Action_LoadAddOnPKcS0_13LibraryType_eS0_+0x1a3)[0x2b09bdd26c73]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16InitializeAddOnsv+0xa6)[0x2b09bdef7136]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_Z7StartUpv+0x1e5)[0x2b09be012325]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lib/libtec.so(q_main+0x4d)[0x2b09be01238d]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bin/tecplot.shared(main+0x9)[0x400909]

/usr/lib64/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f5)[0x2b09c0caeb35]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bin/tecplot.shared(q_main+0x3a)[0x40085a]

Tecplot received shutdown signal #11.

Please send the output above to Tecplotsupport: support@tecplot.com

/sentaurus/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amd64/tecplot11/bin/tec360:line 578: 21573 Aborted                (core dumped) $ICONSTART "$TECHOME/bin/$EXECUTABLE" $APPFLAG"$@"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2017-07-19):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2017-09-20):
重新安装一下显卡或声卡,试一下吧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显卡或声卡驱动,试一下吧

网友(2017-11-01):
试试重装一下libc.so.6的库

网友(2018-03-08):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一直无法解决

网友:
重新安装了声卡,显卡驱动,也安装了libc.so.6库,还是跟楼主的问题一样了,请问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2-03-02):
这两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一查网上基本没有说这个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比较难遇到。昨晚偶然解决了,说一下过程。
环境:Dell R740服务器,(出厂是预装了Cent OS 7.3 minimal版)自己重装了Cent OS 7.3 Gnome版(图形化界面),安装时选了所有的office/development library。
故障:terminal输入swb可以正常开启TCAD,但输入tecplot_sv会出现红色启动界面后,主界面一闪而过就退出,terminal报错一大堆跟楼主类似(core dumped之类的)
尝试:
  • 重装了compat-libstdc++-33.i386和compat-libstdc++-33.x86_64,故障依旧。
  • 拷贝了其他服务器正常运行的synopsys文件夹至该服务器,故障依旧,确认问题来自环境而非TCAD。
• gdb调试core-file,并未给出有效错误信息。(如图)
  • 回到机房本想重装,一看有更新提示,心想反正都要重装了不差更新。就进行了大更新(centos7.3升级到了7.9),tecplot_sv就可以啦?!

开启后仍会报错,关掉这个提示框好像没问题。先这样吧,后面等用户需要的时候再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