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么多二极管选用哪个呢?

楼主(2017-01-03):
想选个二极管,但这么多怎么选呢?

网友:
根据工作电压可以排除一部分,不用ESD专用的。
如果二极管两端要灵活连接,就不能用固定接psub的。
可能不同二极管的面积有差异。
ull的含义不清楚,要看pdk稳定。

网友:
画出剖面图 有些二极管只能对地接,只是给你看看,人家有这个结

网友:
whats the supply and purpose

网友:
好奇是什么样的设计需要去考虑diode?碰到比较多的都是考虑寄生diode的影响

楼主:
好奇是什么样的设计需要去考虑diode?碰到比较多的都是考虑寄生diode的影响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

网友:
根据剖面图和耐压来选择。
pn导通时要考虑是否可能turn on寄生npn或pnp。

网友(2017-03-01):
回复 楼主:

用来做什么功能呢?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用来做什么功能呢?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