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请教关于SAR ADC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7-01-05):
[求助] 请教关于SAR ADC参考电压的问题
请问若Vref可以用电源电压LDO的输出分压引出一个100mV的电压吗,这样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100mV的分压驱动能力足够,电压稳定就行。

网友(2021-06-04):
要看驱动能力吧,其他应该还好

网友(2024-08-31):
bgref输出分压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