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长时间瞬态分析精度突然变差,求大神帮忙解决,多谢

楼主(2017-01-05):
我用Hspice仿瞬态遇到了精度问题,波形在前10us还是光滑的,10us开始突然就不光滑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你仿真的点数太多了吧,是不是破解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本都是盗版的。。。

    仿真点数不多啊,有时候需要跑几百毫秒,结果每隔200ms,Hspice保存数据点的步长就会自动变大一倍,上升/下降沿都变折线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点数超过一定限度后出现的吧?图上不正常显示,实际数据呢?print出来的数据是否也是扩大了步长?

网友:
加个.option post_version=200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