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转ttl

楼主(2017-01-05):
为什么红线5V不接?接与不接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如果rxd与txd与单片机接反,后果会是怎样

网友:
5V接与不接没有什么影响,这个5V相当于电源,如果那边板子上都有5V电源了接与不接没啥区别了。并且TXD和RXD决定通信,GND为共地参考。
如果rxd与txd与单片机接反那就不能收发数据了
更多技术问题交流,请加我微信:WM87140182

网友(2017-03-08):
只要共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