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的rule file同Corner仿真的关系

楼主(2017-01-05):
foundry提供的寄生参数提取pex的rule file有三个,后缀分别为_typ.pex,_max.pex,_min.pex。
请问这三个rule file分别代表什么?我的理解_typ.pex代表typical corner,_max.pex代表ss corner,_min.pex代表ff Corner。

那么在进行corner的后仿真时,如果想仿真ss情况,是不是需要用_max.pex文件对版图进行提取,然后仿真model选择ss的情况;如果想仿真ff情况,是不是需要用_min.pex文件对版图进行提取,然后仿真model选择ff的情况呢。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你的理解不错,工艺都有偏差,具体含义不同foundry的定义可能有差异,需要看具体的内容才知道怎么对应的。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foundry提供的文档上说的也不是很清楚。我查看了min.pex,typ.pex,max.pex这三个文件,发现文件开头对poly,M1,M2,M3等层的方块电阻描述,max.pex中最大,min.pex中最小,所以认为max.pex代表ss Corner,mix.pex代表ff Co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