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转差分

楼主(2017-01-05):
最近在研究单端转差分的实现方法,看到一个TI的评估板上有这样一个电路,想请教各位大神,能不能帮我讲解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单端转差分的  ,谢了。

网友:
核心是那个电感吧  有点类似单电源转双电源

网友:
左邊是單端輸入,所以電感一邊接地
右邊是差分輸出,所以改用中間接地

网友(2017-03-06):
类似于变压器原理吧 次级线圈中间接地的话 1,3脚输出相位差180 一正一负

网友A(2021-12-10):
您好,请问有没有这个图的完整链接分享一下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有没有这个图的完整链接分享一下

analogLib库中有个balun的单元,就是上面电路的核心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