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有时候用matlab做FFT算出来是复数呢?

楼主(2017-01-05):
有时候用matlab做FFT算出来是复数,哪里的问题呢?
正常的实数:
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t做出来是复数很正常,结果为实数的点只是虚部恰好为0

如果想让结果算出来是实数,应该满足什么条件呢?

网友A:
fft做出来是复数很正常,结果为实数的点只是虚部恰好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多少位是指什么多少位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这个多少位是指什么多少位
引用 网友A:

    有效位~

网友:
频谱包含幅度和相位信息,复数的绝对值代表幅度,实部虚部包含相位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format long/short可以改有效位数fft的结果取abs就是振幅,虚部是相位或者电感电容的储能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format long/short可以改有效位数fft的结果取abs就是振幅,虚部是相位或者电感电容的 ...
引用 网友A:

那复数算出的有效位才2.612? (1.689+5.135)e0.5=2.612

楼主:
频谱包含幅度和相位信息,复数的绝对值代表幅度,实部虚部包含相位信息
引用 网友C:

    那复数算出的有效位才2.612位? (1.689+5.135)e0.5=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