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上采样在数字电路中怎么实现啊

楼主(2017-01-05):
请问上采样和下采样在一个数字电路中怎么实现?

网友:
上采样和下采样在一个数字电路中?
不清楚你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上下采样的倍数是一样的,应该可以复用乘法器

网友:
我能理解为你想做一个能上升沿采样也能下降沿采样的电路么

楼主(2017-03-06):
就是一个滤波器组,里面涉及到了上采样和下采用,如图所示,我要用VHDL语言来设计,但不懂中间的上下采样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就是这样一个滤波器电路

就是这样一个滤波器电路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5# kuang123678 这样一个电路中怎么实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这叫插值  、抽取,XILINX的FIR IP核带这功能

网友:
下采样就是抽取,要保证不失真;
上采用就是内插,也要保证不失真;
保证不失真的话:
下采样一般是先滤波后抽取,H1可能就是滤波器;
上采样一般是先内插后滤波,F1可能也是滤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他要问的是不是怎么上下沿都采样  因为触发器不能上升沿下降沿都采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里和边沿采样应该没有关系,楼主所问的东西已经由其给出的图片表示了,实现的是滤波功能,这里可能是数字信号处理相关的内容(可能是图像处理),和算法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我是研究算法,然后通过建模实现这样一个滤波器组电路,整个电路中有4个滤波器,中间需要经过一个下采样和上采样,我对这个采样的实现不太懂,是通过FPGA设置还是用VHDL语言设计怎么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VHDL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说我需要用VHDL语言设计两个单独的采样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你纠结几个模块的原因;先把功能实现吧。从你给出的图,简单说,你可以做4个模块;两个通路复用这4个模块。
至于模块框架,发扬良好规范的风格,结合自己的喜好;
具体的可能我也不太懂,我也是FPGA小白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