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环路带宽怎么测试?

楼主(2017-01-05):
设计了一款PLL电路,环路带宽是按照400kHz设计的,芯片流片回来了,那么怎么测试实际的带宽是不是和预期设计的一样呢?有没有人做过这个的,提供下测试方法,手头有高速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呢?我顶下,还请知道的大神指教

网友:
用频谱仪测试相噪时,就可以看到大致带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谱仪测相噪是相噪,一般在低频部分相噪基本平稳,高频开始下降,开始下降的地方就是环路带宽,是这样吗?感觉这个测量也不是很准确啊

网友:
还需要信号源发生器

网友:
都是通过频谱仪大概估算的带宽。

没必要精确到 1kHz. 只要不是偏差太多,在工艺偏差范围内,整体性能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边也有信号源发生器,您能讲讲是怎么测试的吗?

楼主(2018-09-18):
可以在信号源中加入抖动,然后在频谱仪中看抖动的频谱,逐步改变抖动的频率,当抖动频率到带宽之外后,抖动的强度会被抑制。

网友(2020-11-28):
TeKtronix有一篇文章比较这几只测试方法,如果100MHz参考钟,2.5GHz输出这样的情况,当然是CR最好~~~

网友:
如3楼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