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的tie cell问题

楼主(2017-01-05):
最近发现tie cell会出现tran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是针对tie cell设置更严格的max_fanout吗?还有max_wirelength?
因为修这个tran,不能在长net上插buffer, global的VDD VSS先接到tie high/low cell上,然后把电送给普通的std cell。
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方法1:加完tie cell 你要设上dont touch,这样tie cell 的fanout就都是1,否则工具优化的时候会合并
方法2:tiecell 后面是可以加buffer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般tie cell有transition问题,一般您会怎么处理?增加tie cell的数量?设置更紧的约束?还是插buffer?不胜感激前辈

网友:
增加tie cell ,把fanout 大于1的tie cell解fanout

网友:
设置fanout就好了。设小点就好了,而且tie上是可以插buffer的。你这个tie又不是always on

网友(2017-02-04):
此帖仅作者可见 什么鬼

网友:
为啥不能插buffer ??

网友:
为啥不能插buf 修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作者误设置了吧,已经放开,如果作者有异议请站内私信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