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静态时输出管断开的运放怎么仿ac?

楼主(2017-01-05):
在显示驱动IC的输出Buffer的设计中有一类结构会采用引入不匹配n,p管子作为比较器级在静态时将输出管关断用以降低静态电流。
但是问题是这样用传统的测试AC(大电容电感法和stb法)测出来的频率特性都有问题
明明在tran中看到振荡了,ac却显示90度的相位裕度。。。
对于这类的静态开环,动态闭环的运放怎么测试AC呢???
求教高手指点。
附相关文献。

网友:
可以试试先用瞬态分析使电路工作到输出级打开的工作点上,然后在这个工作点上做AC分析。

楼主(2017-03-29):
请问有哪位知道的吗

比如这样的电路

出自【High-Speed Driving Scheme and Compact
High-Speed Low-Power Rail-to-Rail Class-B
Buffer Amplifier for LCD App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