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版图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7-01-05):
一直做模拟layout,刚接触RF的版图,发现普通器件加subring的时候都要砍断M1,因为RF版图不能有闭合的同层metal,找人问过也没解释清楚,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砍断不是为了M1连线?

网友:
增加了电荷泄放的通道

网友:
高频不能成环,会引起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
高频不能有封闭的环,有避免感应生电的考量

网友:
避免涡流感应电流
当线圈中的电流随时间变化时,由于电磁感应,附近的另一个线圈中会产生感应电流。实际上这个线圈附近的任何导体中都会产生感应电流。如果用图表示这样的感应电流,看起来就像水中的旋涡,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涡电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