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下载bit文件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7-01-05):
各位大神,本人现在做用Xilinx的k7芯片,一直以来用chipscope下载bit文件没有问题,最近突然间经常下载失败,下载成功的次数很少,硬件没有改动过,请问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有没有啥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把你的chiscope文件删掉重新编译重新下载

网友:
硬件电路连接上是否有改动,比如JTAG链串接时,是否改动过其他器件的串接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没有改动,今天用的时候,jtag显示是连接成功的,但是每次都是下载失败。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done信号没处理好,不是直接上拉,也有可能造成下载不成功。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jtag和底板的连接线有问题了,换了另一个就好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