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spectre仿真晶体不成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1-06):
我用spectre 仿真晶体怎么都不成功,加了初始值后都是衰减的振荡,似乎从未正常过。
我觉得spectre是不是有什么缺陷,不能很好地仿真晶体啊?
试过很多种电路 inv   共源放大 等等

楼主:
我将spectre的仿真步长  设置成0.1u  最大1us能看到起振了
但是也不是很容易的,需要很仔细的调整电路中mos管的Size

网友:
不会,很久之前做过晶振,只要电路参数设置合适振荡完全没问题,你说的衰减很可能是电路提供的能量不够

楼主:
仿真波形32K晶体的

仿真波形32K晶体的

楼主:
晶体是32K的可是没有看到在32K时的增益是峰值呢?

网友:
加初值衰减说明你的loopgain不够不能维持振荡。。。
你算一下负载电容CL和振荡幅度V需要多少电流
看loopgain的时候直接在频率点看就行了 1-1G这种没什么用
stb用center-span
spectre精度没问题  反而是aps容易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瞬态仿真确能够起振,太奇怪了。

网友:
    瞬态起振的原因是你的晶体电感有初始电流,所以一开始当然是振荡的
但是如果环路增益不够,就是减幅振荡
把晶体里电感初始电流删掉,仿真稍微时间长一点,就能看到真正的起振过程了

加初始电流的原因是希望加快其他仿真,避免因为这个起振时间太长浪费仿真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起振了,不是衰减的振荡那不叫起振了吧。时逐渐增加的振幅爆发式增长的那种

楼主:
高手帮帮忙?

网友:
应该还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