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G层或者TGO层

楼主(2017-01-06):
DG层或者TGO层(不同工艺叫法不一样))用在厚栅管子是不是只有与gate层重合的地方才有意义?
我在厚栅管子旁边打sub到M1的guard ring。design rule要求DG到AA的距离大于0.6um,为了省面积,是否可以把DG覆盖guard ring,从而可以使guard ring更靠近管子?

如果一个设计用的都是厚栅管子,是否可以把整个芯片版图都覆盖上DG层?

网友:
可以将整个管子覆盖DG

网友:
整芯片都打上?如果有低压管,肯定LVS过不了,dg tg 一般工艺里面都是指的厚氧化层,用做高压管(比如2.5v 3.3v之类的管子)。如果都是同一类管子,是可以覆盖一大片盖住的。

DG层或者TGO层(不同工艺叫法不一样))用在厚栅管子是不是只有与gate层重合的地方才有意义?有的BJT也区分了高压BJT,所以不只是与GATE重合的地方才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想问衬底上或者nwell中的guard ring,用DG层覆盖与否是否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