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nor-flash中的read和fast read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7-01-06):
fast read为什么在datasheet中多了一个dummy byte这个有什么作用,不是软件在读数据的时候自己添加dummy吗

这是fast read波形

网友:
这个数据应该是无意义的吧,是不是就是等待直至输出数据有效的间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那个模型里面就是直接多等待了8个时钟,有时钟就能推送数据出去?不是进来一位出去一位吗

网友:
需要等待几个周期才能出来有效数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read改为fast read后,时钟速率加快,但是flash内部从地址有效到falsh输出数据有效这个时间无法同步提高,所以需要等待一定时间。不明白你的“进来一位出去一位吗”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05-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芯片从接受指令到输出结果,需要经过很多地方,如数字的解码电路,输入输出的延时,电压的建立等等,特别是输出的第一个数据,所以如果有dummy byte后,内部从接受到有效指令到输出数据的时间就增加了,可以保证正常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