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 P and R not DRC clean

楼主(2017-01-07):
ICC reports DRC clean for tsmc 28nm tech node, but calibre run in cadence still generated a lot of DRC errors.here are summary
RULECHECK G.4:M2i ........................................ TOTAL Result Count = 30  (30)
RULECHECK PO.W.20__PO.S.44 ............................... TOTAL Result Count = 124 (124)
RULECHECK M2.W.1 ......................................... TOTAL Result Count = 10  (10)
RULECHECK M2.W.4 ......................................... TOTAL Result Count = 10  (10)
RULECHECK M2.S.7 ......................................... TOTAL Result Count = 208 (208)
RULECHECK M2.S.8 ......................................... TOTAL Result Count = 22  (22)
RULECHECK M2.S.12 ........................................ TOTAL Result Count = 43  (43)

RULECHECK M2.A.2 ......................................... TOTAL Result Count = 177 (177)
RULECHECK M2.A.3 ......................................... TOTAL Result Count = 1   (1)

please help,

网友:
ICC用的是tf,calibre用的是foundary提供的runset去check drc的。如果flow正常的话,icc一般正常跑出来的DRC应该接近于甚至要比calibre悲观点。不过从你的结果上看,有几个问题:
1.边边角角的地方可能存在一些filler没插的情况或者是边界上没有endcap;
2.M2.S.7 这个DRC有点多,是不是绕线时,一些setting有问题,比如std cell 出pin相关的设置;分析下改下setting应该就好了;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DRC就很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uggestions. In my case, I felt that the M2 spacing errors are from power/ground networking creation. I did use create ring and create straps to build power/ground network, any idea if I missed some necessary steps

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