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版图如何一起过LVS检查?

楼主(2017-01-08):
各位大神:我用DC&ICC综合了一版数字版图,还有模拟部分的版图是我自己手画的,我最终要把这两个部分拼起来,但是数字部分是没有原理图的,只有我生成的网表文件,我用一个只有输入输出pin的原理图生成了数字部分的symbol,然后我在LVS检查的时候加入了数字部分的网表,其余部分的网表都是由原理图生成的,但是这样做的LVS比对出错了,版图中提取出的管子数目是远远大于原理图提取出来的。这个应该怎样比对呢?整体的原理图网表应该怎么生成呢??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把数字部分BOX掉了,整体过LVS的时候先不考虑。单独给数字单元过一次LVS吧~~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谢谢了!

网友:
在原理图出的cdl中include 数字c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