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p文件的一系列问题,看了论坛好多类似问题,都回答不是很清楚。

楼主(2017-01-08):
    求求解答这个问题,please!0.0

映射文件用于版图设计数据库与GDSII数据之间进行相互转换。将版图设计数据转换成GDSII数据过程称作stream out,GDSII数据转换成版图设计数据的过程称作stream in

   环境:数字设计带IOROMSRAM

问题1:关于map文件。在encounter输出GDS的时候,map文件是当作输入文件使用还是默认自动输出一个map文件?我是让工具在生成GDS时候,默认直接生成一个map文件,再对照TF文件改map文件导入icfb中。

问题2:我用不同的项目在encounter中生成GDS时默认生成map文件,为什么默认生成的map文件是一样的?

问题3:在导入icfb中时,IOROMSRAMSTD相对应的map文件用的工厂给的与TF相对应的map文件。当我导入项目的时候用工厂给的map文件后,layoutencounter图层不对应。我用默认生成的map后,基本对应。原因是?

问题4:如果改map文件时候,在map中出现的层次在TF文件中找不到,那么streamNumber应该写多少呢?

问题5:我在论坛上看到在改map文件的时候,dataType不都是0,在有pin的改成1,说是在lvs时需要,不明白为什么要改,依据是什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虽然有点多,但都是一个map文件引起的。如果能帮我解答这些问题,那么我遇到的问题又少了一些,对我的意义很大。麻烦各位啦,为我自己求知的欲望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而且stream in 时如何使用map文件,是用语句还是加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脚本,把涉及到的gds.tf.map.等一些内容,放入到icfb中,这样比较方便,手动添加没有试过

网友:
map文件的作用就是为了data在不同工具之间导入导出保持一致,所以不管是工具生成的 或者是自己手写的 或者是foundry提供的 保持layer的信息一致就可以了,还有datatype是0或者1或者别的什么在masklayer的文档里都有说明 是有同一个layer number有不同datatype的情况出现 但是有的只是drawing layer,并不是所有的都做mask,比如metal txt是不做mask的,只是识别层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这些原理我都了解,只是在我放在具体项目里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能详细参考我的问题回答那就更好了,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文档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analog用的pdk library相关的design rule里就有描述

网友:
问题1;当你看到encounter的streamOut命令的option的时候,你就知道map文件是当作什么文件输入了。
问题2:工具默认的层号而已。真正有用的是metal用正确的gds number对应
问题3:同一个工艺,Metal via的gds number是唯一的。你所说的图层不对应指的是什么?
问题4:你说的是prBoundry层或者BORDER层吧?能对应上就对应,对应不上也没关系,别用mask层的layer就行。
问题5:找你的LVS rule文件看看这些metal的PIN的datatype是多少,那是作为metal text出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问下,放入icfb的脚本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提:map文件我没有做修改,直接用工厂对应TF文件给的map文件。正常来说用工厂给的就可以,不涉及到改文件问题。
看到你说的我知道streamOut是输入文件了,但是我用工厂给的map文件做输入后,输出gds时我的encounter直接退出了,虽然说倒出了gds文件(不清楚是不是正确的),但我在倒入icfb中时候,软件不能倒入这个脚本。我无能为力了
图层不对应,比如应该是标准单元的,它显示为MCT。或者本来是金属1的变成EXCL了,等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公司都会用脚本tcl,这样比较简单,不用通过界面什么的去操作了,省时间了。就像sta的时候,一些约束你可用用脚本写好,直接用脚本去运行等着输出结果就可以了,不用gui那样去设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我用foundary给的map文件来用Encounter导出gds的时候,Encounter就闪退。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期待大神们解答一下呀,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map文件的脚本命令是什么?这些脚本的命令到哪可以找到?manpag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放入的命令我不知道,我是用.il文件把一些需要手动添加的文件写进去了,然后粘贴到ciw窗口下输入的。太深入的我也不了解,才疏学浅,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了,那你gds导入icfb中正常吗,层次上都能对应吧。map文件是用工厂给的吧。

网友:
路过,帮顶。。。

encounter倒出GDS用到的map文件,和GDS导入icfb的map文件,两者的格式是不一样的,不是同一个文件。
软件闪退的问题,请确定用的是正版软件,或者完美破解的。我从5.2版本用到14.2版本,从未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可以试着把格式改成和encounter出的那份默认map一致。还有工厂给过来的资料不要在windows下解压,会出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foundry给的stream map文件是给viruoso用的,不是给encounter用的。
虽然都是map文件,但是映射的东西不一样,软件不一样,对应的map文件格式也不一样。

map有很多种,不要把foundry给的tf下的map当成万能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真是深似海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了,又听说一种方法,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Map文件 工厂给的,我用ICC来导出gds 导入Virtuoso显示是正常的,但是用Encounter导GDS就闪退。。。用Innovus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一下cont是什么层呀,他不就是接触孔吗?stream out map中我把它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