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 amp 的输出级电流与输出电流

楼主(2017-01-08):
做运算放大器的仿真时候产生了一个疑问,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级电流与运放的输出电流是什么关系?

运放电路图如上图,仿真电路图如下:

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如下:

仿真时候设定Cl=60pF,M7电流大约25μA,根据公式计算单位增益带宽应该是 530K左右,实际仿真结果大约600~700 K之间:
仿真结果如下:

我自己的理解:
K是M7 与 M4 的电流比例,gm1*Vin是输入管电流 ,那么K*gm1*Vin就应该是M7的电流;公式中用M7的电流计算电路的输出电压原理是什么,M9不也从M7中分电流吗?输出级的漏电流=运放的输出电流?

网友:
第二级类似电流镜负载的差分OP,看一下拉扎维123~124页就能明白,输出电流应该上是M7的增加量以及M9的减小量之和

网友:
输出级电流就是第2级的工作电流。
而输出电流在你的AC testbench里面应该为0吧。瞬态仿真才看得到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针对仿真电路的设置:
Vin*gm1=(Vin+ - Vin-)*gm1 = △Ib1

Vout=△Ib1*K/(CL*S)

Ib2为输出级电流

Vout/Vin = (gm1/Ib1)*Ib2/(2*π*f*Cl)

当Vout/Vin=1时,f便是对应的单位增益带宽,这样将带宽的设计简化成了一个可查表的参数 gm1/Ib1 跟一个 输出级电流 Ib2 的乘积。

解答了我所疑惑的地方,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Iout是个交流电流,多谢指点

网友(2019-02-23):
怎么仿真等效输入噪声呀?

网友:
瞬态仿真才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