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一个基本的IC layout 问题

楼主(2017-01-09):
问一个基本的IC layout 问题:

请见附图所示的模块,这个模块没有在symbol上标识任何VDD和GND,

请问在layout时,如何连接模块上的VDD和GND?

非常感谢。

网友:
哈哈,你身边就没有个稍微有点经验的layout吗,哪怕懂一点也行啊。
这个问题请楼下的回答。

网友:
1、选中Cell;
2、按Q键进入"Edit Object Properties";
3、点击"Add",进入"Add Property";
4、选择"Type"中的"netSet"
5、"Name"中填器件内部的电源或地名称;
6、"Value"中填电路中连接的电源或地名称。

网友:
内部电路使用了全局变量,进入内部就会发现电源地符号,选中后摁Q,可以看到全局变量名称,比如vdd! vss!,和平时给电源或者地走线方法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的方法,没有见到"netset"

请见附图,

请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内部电路,是有VDD和GND,但是我想在已经编辑好的cellview 上添加VDD和GND pins.

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进入symbol后,复制两个红色pin方块,看电路内部电源是双向pin,还是输入pin。然后q symbol里你复制过来的小红方块改pin属性为相应。名字改成VDD或者VSS,然后移动到想放的地方,check&save,refresh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Type"里面默认是"string",改成"netSe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