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0分求助 如何用chipsmith软件提取模拟线路

楼主(2017-01-09):
大家好,最近我在学习用chipsmith这个软件提起模拟线路,我看了chipsmith的文档,但是对提取模拟线路还是不是特别了解,有用过的高手给我简单讲下吗?比如chipsmith里要提取一个模块比如一个运放的线路图,大概什么流程?第一种:画出n区,画出p区,再描出poly,contact,metal1,via1,metal2版图,然后根据写的提取规则文件导出spice 网表。第二种:自己先将一个一个的nmos管,pmos管建立为库单元,然后再描出poly,metal的版图,然后提取网表。  第二种和第一种区别是第二种我要自己将nmos,pmos管标出来。谢谢!

软件培训示例(Flow).pdf

软件培训示例(Nltpp).pdf

软件培训示例(线路).pdf

网友:
如果仅仅是以得到模拟电路为目的,一般使用第二种方法。其相较于第一种方法好处在于,如果多个device并接的情况(即finger值>1或m值>1),只需要放一个MOS管,并引出该MOS管端口连线,而无需将版图上所有的连线全部描出。当然如果是想以得到gds为目的的完全抄板,就不适合这种方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第二种方法,自己放置mos管,那么mos管的参数比如W,L,finger如何输入进去呢?

网友:
在新建MOS管完成后,选中该MOS管,点击快捷键Q。在“修改属性”对话框中的“参数”一栏中就可以输入W、L等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还有几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1. 模拟管是我们自己放置nmos,pmos管。每次对新的一个mos管然道都是我们自己画出D,G,S端口,然后建立mos单元,这样好像也太复杂了? 但是直接调用放置单元命令放置mos管, 出来的D,G,S位置同实际的mos管不同。

2.  如果版图中存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单元,可以不用建单元,直接提取该版图的SPC网表。
操作步骤:
a. 打开对应的项目版图文件:SPC.CIF
b. 按版图输入介绍的方法输入单元版图。如下图所示:

然后根据一个规则文件来提取spice网表。
在对话框中的“提取规则文件”一栏指定包含提取规则的文件,在“网表名称”一栏指定输出文件名,选中SPICE格式为输出格式,通常单元的SPICE网表保存到项目目录的SPC子目录。
注:提取规则文件的语法如下:
<图形逻辑操作> :: <输入层> <输入层> <操作类型> <输出层>
<操作类型> :: ‘AND’ | ‘OR’ | ‘XOR’ | ‘ANDNOT’
<连接规则> :: ‘CONNECTRULE’ <通孔层> <上层> <下层>
<器件提取> :: ‘EXTRACTCELL’ <器件类别> <器件模型> <特征层> <节点层> <节点层> <节点层>
<器件类别> :: ‘MOS’
<节点层> :: <版图层> | <线网名>
下面这段文本为一个典型的提取规则文件。
LOGOP N POLY1 AND NGATE
LOGOP N POLY1 ANDNOT NSD
LOGOP P POLY1 AND PGATE
LOGOP P POLY1 ANDNOT PSD
CONNECTRULE CONTACT NSD METAL1
CONNECTRULE CONTACT PSD METAL1
CONNECTRULE CONTACT POLY METAL1
CONNECTRULE VIA1 METAL1 METAL2
EXTRACTCELL MOS MP PGATE PSD POLY1 VDD
EXTRACTCELL MOS MN NGATE NSD POLY1 GND
至此,单元SPC网表结束。

但是我感觉手册里的这个规则文件有点不对呀,尤其是最后识别MP,MN的语句EXTRACTCELL MOS MN NGATE NSD POLY1 GND,感觉有点问题呀,这里这里GND应该为bulk,但是好像少了一个端口(D/S中的一个)。
请问你有用过的提取的规则文件吗,可以给我参考一下?

最后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QQ是1404267693

网友(2024-04-18):
chipsmith软件在哪里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