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7-01-09):
在lvs时 如果是悬空的pin 在lvs时 command file 会自动把它waive 怎样可以查悬空的pin

网友:
floating的pin要删掉吧 lvs的rulefile是查不出来的 如果自己不添加语句的话,最简单的办法 在layoutview里边 shift+s,search all pins ,select all ,apply,zoom

网友:
lvs report 里面会有关于pin的个数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个语句不就好了吗? LVS IGNORE PORTS NO

网友:
LS的那条应该是default的 我仔细想了一下 你说的waive掉的情况不应该发生啊 无论是schematic或者layout只要pin的信息不一致在lvs report里都会报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是pin打在metal上  没有连接器件  所以lvs没有爆出来  估计command file的问题

网友:
卡利博 應該會提 警示  只有 pin 沒有接其他 元件

楼主:
rpt会有提示  但是内容不全 谢谢大神们的讲解   小弟我还需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