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画图拉伸移动到不了精确的点

楼主(2017-01-09):
IC6用得很不顺手, 拉伸和移动不能准确地到达我想要的地方,比如我想要移动2.655um (grid:0.005), 它到不了那个点,在2.71或者其它点徘徊, 尺子也不好用, 总会吸附到一些不相关的边, 到不了我想要去的地方,我把尺子的 snap target 选成 none, 改观不大, 拉伸移动还是到不了精确的点, 晃..., 出现这种情况是吸附功能引起的吗还是别的原因? 万能的论坛我能找到答案吗, 谢谢

网友:
明显就是grid设置的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详解, 格点0.005
minor spacing:
major spacing:
X snap spacing:
Y snap spacing:
以上四个值分别要设置成多少才不会出现以上情况呢? 谢谢

网友:
minor 和major 不用动,default的就行,改后面两项 改成0.0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

网友:
不可能不行,你现在鼠标移动的最小格点就是0.005,所有它的倍数都可以移动的到,你说不行是么 放大 放大 放大 crtl+z crtl+z crtl+z

网友:
按按g 试一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觉得可能是g的问题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可是 g 或 grid 可調到 0.0001 試試
抑或是 本來 layout 上 grid 就是 很小 例如 0.00002
那 0.005 就移不到 那個位置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下G就改善了,谢谢!

网友:
按F3,输入确切的值,不用手动拉拉拉

网友:
你格点设置的太大了,改下格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7-03-03):
gravity选项开了吧?Shift+E看看是不是那个Gravity On选项开了,如果开了就关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