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关于 Technology File

楼主(2017-01-09):
下面这个techDisplays显示的参数,“ Vis Sel Con2ChgLy DrgEnbl Valid ”这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它下面所对应的 “t”和“nil”又是表达什么意思?
菜鸟问题 希望大神解答

techDisplays(
;( LayerName    Purpose      Packet          Vis Sel Con2ChgLy DrgEnbl Valid )
;( ---------    -------      ------          --- --- --------- ------- ----- )
  ( L0           drawing      L0               t t t t t )
  ( L1           drawing      L1               t t t t t )
  ( L2           drawing      L2               t t t t t )
  ( L3           drawing      L3               t t t t t )
  ( L4           drawing      L4               t t t t t )
  ( L5           drawing      L5               t t t t t )
  ( L6           drawing      L6               t t t t t )
  ( L7           drawing      L7               t t t t t )
  ( L8           drawing      L8               t nil t t t )

网友:
请参考techfileuser.pdf第54页;
t和nil分别为true和false,如第一个为t表示可见,为nil则表示不可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我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