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ffset的sigma问题?

楼主(2017-01-09):
下面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改变输入管的尺寸(保持总的W/L不变),比如
(1) W/L=20u/1u M=8    总的W/L=160u/1u
(2) W/L=40u/1u M=4    总的W/L=160u/1u
(3) W/L=80u/1u M=2    总的W/L=160u/1u
仿真输入的offset,按理说输入管的面积不变,offset应该不会变化。
其中monte的次数为300次。
仿真结果为:(3)的offset的sigma最小,(1)的offset的sigma最大,这是为何?

如下图所示:

dc分析:
输入inn、inp的之流电压为700mv,输入对管均在饱和区。
3种case下,输入管的gm均不变。扫描的电压范围为(700mv-30mv,700mv+30mv)
望各位大侠支招解答小弟的疑惑!

网友:
好问题。你看看model文件是不是在W不同的时候,用的model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真实结果应该相差不大,由于model 的参数跟W以及L相关,有少许差别。。
你的仿真我觉的有点问题,就是当你人为加入offset时候,其实已经改变了对管的DC点 (非闭环loop),所以需要你建立一个闭环模型,然后验证你关心的问题。

网友:
简单的方法,仿真时候 运放 正负端接一样的DC=0.7V,然后测量 输出任意一端电压 做 MC即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