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SAR数字电路问题

楼主(2017-01-09):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SAR数字电路问题,这个SAR逻辑是通过写verilog代码来实现,还是自己利用晶体管搭成D触发器,自己搭建呢?

楼主:
前辈们来指点下

网友:
用verilog写简单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 VERILOG MORE CONVIENT, BUT FULL CUSTOME YOU CAN SEE NODE WAVEFOR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想性能好还是要自己搭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自己搭建性能会更好些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 full full custom you need to check corner but you can see the real circuit
   use rtl code you can use digital flow to check timing

    I think high speed sar may choose digital flow for safety

   i use both two method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我的是超低功耗的,需要整个adc功耗要达到100nW以下,这样的逻辑电路是不是最好自己搭建,电路搭好时,感觉画版图又会很费时间啊

网友:
自己搭吧,SAR逻辑不复杂,画完基本的单元以后基本上都是复制黏贴,D触发器应该采用传输门结构的,这样有利于低功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低的功耗,还是自己搭的好,像楼上说的,SAR逻辑不是很复杂,手动搭也好控制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因为采样率很低1kS/S,所以功耗也要求低。不过自己搭建,版图是不是很费时间啊,流片时间很紧啊

网友:
自己搭简单,仿真起来也简单。用verilog混仿,时间耗的也长,仿真精度也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后面的版图如何画啊,实现起来会很复杂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逻辑的工作量,版图轻轻松松就画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新手,用的SET and DOWN切换,逻辑可以一天画完吗?那等于我自己画一个D触发器的版图,后面的就可以重复调用这个D触发器的版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就是这样的,基本逻辑单元画好,调用就好。一天可以,又不用考虑匹配什么的,版图容易画,就是连线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前辈,前辈也做过SAR么

楼主(2017-02-14):
回复 网友E:

   前辈,整个SAR的版图能在一周画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整个SAR的版图能在一周画完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好画,考虑匹配和面积的话,经验丰富的Layout工程师也得要三周。   如果你是学校做毕设,建议不要考虑面积,这样器件摆放距离远,避免drc错误,而且走线好走。不知道你处理drc和lvs问题的能力如何,还有对工具使用的熟练度,再随意画,感觉一周也够呛。

楼主:
本人学生,正在学习,第一次做,那时间估计很紧啊,面积的话目前不需要太关注,今年估计一次tape out机会,赶不上的话就怕影响毕业和找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人学生,正在学习,第一次做,那时间估计很紧啊,面积的话目前不需要太关注,今年估计一次tape out机会,赶不上的话就怕影响毕业和找工作。降低到8bit会不会省一些时间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8位确实省一些时间,省不了太多感觉,就少了几根连线而已。8位位数低,找工作人家会很纳闷怎么只要求八位,不是10位或者12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也是考虑版图绘画的时间,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么,是仿真点数太多了吗 http://bbs.eetop.cn/thread-281863-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精度太低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里的瞬态仿真步长应该怎么取呢,我是取得我时钟的上升沿的时间100ns,而时钟周期为111us,我怕取小了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吧,时钟这么慢,111us。这么仿真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生物信号检测的,我的瞬态仿真在corner tt和ss下 ENOB为7.8和7.9,而在ff下6.8请问为什么差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