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xilinx)时序约束的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7-01-09):
最近在研究时序约束,但有个问题搞不清楚,有木有人一起讨论一下??“一般情况下,低速设计(50MHz及一下)不需要时序约束”,这是经常看到的一句话,请问ISE在没有时序约束的情况下怎么评估时序是否满足要求?
这个50MHz又是怎么来的??经验值??

网友:
没有时序约束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去看版本的布线报告,看最差的路径跑出来多少。
50M纯粹是脑袋拍的。。代码写的足够烂的话,频率再低都不满足。。

网友:
根本没有“低速设计不需要时序约束”的理论
所有的设计必须都要有时序约束,1M也是要有的
只是在低速设计时时序问题没有高速设计那么容易出现而已

网友:
看你的报告,最差路径决定最低工作频率, 50M那是给新手的建议,因为频率低很少时序错误

网友:
逻辑最重要,时序只是辅助,逻辑没写好,约束再好也没用,只有在极端苛刻的情况下才会用到严格时序

网友:
出现找不到问题的问题的时候再想时序约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