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io的收发接反了,可以反用嘛

楼主(2017-01-10):
各位大大,srio的收发接反了,可以反用嘛,如果可以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什么叫收发接反了? 你连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GTX用的时候,如果硬件管脚P N接反,可以在逻辑里,设置参数反过来用,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相应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rx接到dsp对的rx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pn接反了,是rx接到dsp的rx上去了。

网友:
人才!
你FPGA到DSP之间的连线没有电容之类的东西吗? 有的话就飞线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有就是飞线的话,srio难度太大了吧,貌似不能飞线。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最后没有办法在电容上飞了线。但是很不幸,误码太高,链路都建立不起来。
最后改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们估计也要改版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行,只能飞线或改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