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约束

楼主(2017-01-10):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有两个源时钟clk1和clk2,他两是异步的,然后一个clk1它是寄存器的d端输入,寄存器的时钟端是clk2,输出端是clk3,也就是说clk1和clk2同步出了时钟clk3,那么clk3该怎么声明啊?另外,clk1,clk2,clk3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声明呢?同步还是异步呢?

网友:
create_clock -p 10 -name clk1 [get_ports clk1]
create_clock -p 11 -name clk2 [get_ports clk2]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3 [get_pins */clk3] -source [get_ports clk2]\
-master_clock clk2 -add -divide_by 2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clk2和clk3是同步。clk1和clk3是异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clk1和clk3之间有talk,还能设为异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必须是异步设计啊,不然两个的phase和period全部不同,怎么tal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