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erdes RX中CTLE的评价方式

楼主(2017-01-10):
楼主新手最近在做CTLE设计,但是查了很多资料包括整个SerDes的指标一般也只涉及误码率,可是误码率又无法进行指标分配,那么如何在RX通道中对CTLE\DFE\CDR等模块提出更细的要求呢?如果只是从眼图上观察,好像没有非常量化的标准来评价吧?
另外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大,在CTLE设计的时候,我调整源端阻抗和电流值到达某一范围后,再继续调整,无论是AC还是眼图都无法直观看出哪一种取值更优,那如何来对功耗、面积等因素进行折中考虑呢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eye opening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相同的tx 输出幅度下,在不同的channel下眼睛的高度和宽度越大越好。同时还有noise, PSR,共模抑制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请问比如我对1e-12误码率的要求如何通过eye opening来量化?只能定性观察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考虑随机噪声的。比如你的CTLE输入电压噪声RMS值要考虑正负7个sigma,也就是说正负7个sigma的噪声偏差下后面的电路都不能出错,及从你的eye中再减去正负7个sigma。如果超过正负7个sigma出错,那么出现正负7个sigma的概率是1e-12,及你出错的概率就是1e-12。当然,要同时考虑很多非随机性噪声,和jitt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eye的宽度要至少大于14个CTLE的RMS noise 等效的时间吗?这样才能保证14个sigma不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eye的高度

网友(2017-02-23):
信号到CTLE的时候,经过了大衰减,高频低频的衰减不同,CTLE的主要任务是弥补这个衰减差;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EYE高的噪声是指什么?输入信号的眼皮厚度么,怎么看它的sigma值啊?

网友(2024-05-29):
蹲个后续。。。

网友D(2024-11-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到前辈的这个回复是17年的了,不知道后来对CTLE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求分享。最近在看CTLE+DFE的均衡框架,从DFE判决误差的大小这个角度去衡量CTLE+DFE的整体均衡效果,会发现:能够实现最优眼图CTLE,对于全局均衡效果来说不一定是最优的;在全局最优(DFE判决误差最小)的情况下,CTLE往往会呈现过均衡状态。不知道前辈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有没有以全局最优为目的的CTLE自适应调节方法?求回复

网友(2025-03-10):
请问楼主现在对这部分有什么进一步的理解了吗?我是做SerDes的DSP算法部分的,DSP部分在均衡器后通常会计算SNR和Eye Height,是否是通过这些参数对CTLE的补偿性能进行评估呢?另外:如何判断出over-equalizer了呢?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D:
看到前辈的这个回复是17年的了,不知道后来对CTLE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求分享。最近在看CTLE+DFE的均衡框 ...

前辈你好,我是做IC数字设计的,想学习点DSP的内容;请问你们的信道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前辈的这个回复是17年的了,不知道后来对CTLE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求分享。最近在看CTLE+DFE的均衡框 ...

我个人理解的CTLE和DFE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CTLE是线性的,DFE是非线性的。
CTLE的行为有点类似射频里的PA吧?可能要考虑1dB压缩点和IIP3,为了保证CTLE在预期的输入信号摆幅下不会出现明显的失真。这个失真会产生新的频率成分,可能会恶化ISI。仿真方面需要HB仿真或者瞬态仿真之后做FFT才能评价线性度。另外还要考虑由CTLE引入的噪声,CTLE自身的噪声贡献会对整个接收机的信噪比产生印象,整个接收机的信噪比满足BER的要求才是金标准。

另外CTLE应该主要针对的是介质损耗以及趋肤效应引起的高频衰减。而DFE消除的是后向的ISI,尤其是反射引起的较长的拖尾ISI。

DFE的优势应当是不会放大噪声。它通过减去已判决符号的ISI估计值来工作。CTLE 为了提升高频,不可避免地会放大高频噪声。
DFE 主要消除的是后向 ISI (post-cursor ISI)。 CTLE 的作用是线性均衡,它会同时影响前向 ISI (pre-cursor ISI) 和后向 ISI。 一个“看起来很美”的 CTLE 输出眼图,可能是在牺牲了某些东西(比如引入了轻微的前向 ISI,或者没有完全消除某种复杂的后向 ISI 结构)的情况下,使得眼图在采样点附近“局部最优”。

想象一个团队合作项目。

CTLE 是先锋队员,负责初步清理障碍。
DFE 是主力队员,负责精确打击残余目标。
如果 CTLE 只是把自己眼前的路清理得最干净(CTLE 输出眼图最优),但它留给 DFE 的目标可能非常分散、难以处理,或者 CTLE 在清理时弄得到处都是灰尘(噪声放大)。

而一个“过均衡”的 CTLE,可能它自己走的路不是最完美的,但它巧妙地将障碍物(ISI)堆积到了 DFE 容易处理的几个固定位置,并且尽量减少了扬尘(噪声)。这样,DFE 就能更高效、更精确地完成任务,最终团队整体表现(全局均衡效果)最好。

CTLE 和 DFE 应该作为整体系统进行优化的需求。为了实现全局最优,CTLE 的设置不应仅仅追求其自身输出眼图的完美,而应更多地考虑如何为 DFE 创造最佳的工作条件,以共同最小化最终判决点的误差。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已经很深入了。

至于自适应调节调节方法,如果把CTLE+Channel+DFE做成一个模型,然后在这个模型上进行搜索优化,找到最优的CTLE设置,然后应用到实际电路会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利用扰动观察法或者梯度下降都可以,实际上,将均衡器的参数调整视为一个控制问题会比较好,什么状态空间,然后求微分之类的我不熟。不过要注意CTLE的非线性特征,其参数到系统性能的传递函数可能是非线性的。

我其实有个不成熟的想法,CTLE是模拟电路,DFE是数字电路,如果把CTLE+DFE用FPGA能实现在一起,你觉得会不会是个好主意?我的意思是DFE例化成FPGA里的门电路,CTLE+Channel做成一个可以求解的矩阵,放在FPGA里求解。俩在一起在FPGA里联合仿真,这样会不会很好用。PRBS或者CDR之类的如果资源够也可以统统往里塞。这样也许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如果你也感兴趣或者有更有趣的想法,欢迎找我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理解的CTLE和DFE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CTLE是线性的,DFE是非线性的。
CTLE的行为有点类似射频里的PA ...

非常感谢前辈的耐心讲解,尤其是举的这个例子很生像。

首先您说的FPGA联合仿真的事情:目前我实现了在matlab上进行CTLE和DFE联合仿真,做法是:使用双极点单零点CTLE模型,将H(s)转化成H(z),从而实现了模拟CTLE的数字化,然后channel(也是这种方法实现模拟域到数字域的转换)/CTLE/DFE一起在数字域仿真。不知道和您说的FPGA的目的是否相同?
再说CTLE和DFE协作的方式,确实如您所说的那样:在不考虑噪声的情况下,以CTLE+3tapDFE为例:首先分析ISI的占比,在所有的后向ISI中,1-3tap的后向ISI占主要部分,如果单纯以CTLE后的眼图为最优,那么CTLE会为了尽量消除这1-3tap的ISI而对4tap之后的ISI均衡能力不足,而DFE对4tap之后的ISI是无能为力的,从而在全局看不是最优;最优的策略是,CTLE尽量消除1-3tap之外的ISI,而将1-3tapISI交给DFE处理,这样做的话会使得CTLE对1-3tap的ISI处于过均衡状态(不怕,有后续DFE)。
如果不打扰的话可以vx交流(sjliu093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前辈的耐心讲解,尤其是举的这个例子很生像。

首先您说的FPGA联合仿真的事情:目前我实现了在ma ...

和我说的不同,没有抽象在一个层级。
如果matlab可以做好联合仿真,那要SPICE monkey(analog designer)做什么?哈哈哈,开个玩笑,抱歉伤害到模拟工程师了。

大概使用过simulink进行DC-DC(buck)的仿真,那个仿真非常快速直观,并且灵活性好。对于模拟工程师来说,精度和速度都不够。

首先,Matlab是解释性语言类似BASIC,慢,甚至不如C/C++,更不用说FPGA了。
其次,因为本来建模的时候就有误差,抽取模型的时候肯定不可能像电路那样所有非理想效应都考虑进去。比如非线性,饱和,PVT变化,器件噪声。s-z 变换本身会引入一定的近似误差,特别是在高频区域或采样率不够高时。
最后,matlab的信号和参数通常都是double float,而实际数字电路(DFE)中,信号和系数会进行量化(定点数),这会引入量化噪声和精度损失。当然你可以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让Matlab模拟定点运算。以上是Matlab自身的问题,如果对比利用FPGA仿真验证,还会有一些时序的细节和并发性不如FPGA。

不好意思,昨天的回复里关于FPGA部分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用FPGA来实现DFE+CTLE的联合仿真,数字电路例化成FPGA里的LUT,即数字电路通过vivado综合在FPGA直接实现了(类似数字流程里的FPGA原型验证)。而模拟电路采用SPICE仿真,只不过SPICE仿真器本身直接使用FPGA去实现,即我刚才讲的矩阵(抱歉讲的太宽泛),利用FPGA去进行瞬态仿真。瞬态仿真有两个地方计算工作量大,一个是矩阵的LU分解,另一个是器件的evaluation,可能会比较难以实现。

因为DFE和CTLE是轻耦合的,利用matlab进行仿真一定程度满足要求。但是,一旦牵扯到CDR这种数字和模拟电路紧耦合的模块,FPGA的仿真优势很明显。当然,如果我这辈子只做CTLE这一个模块,我会想办法利用FPGA来实现CTLE,比如能不能用一组参数化的矩阵运算来近似CTLE行为,可能比纯软件行为级模型更快或者更适合于FPGA上的数字逻辑硬同步。这样总比实现一个FPGA上的SPICE要简单,然后还能和DFE一起玩,仿真结果和速度会舒服的多。

因为BER是金标准,一般回片之后实际测试,跑BERT都要挂好久才能累计够数据。你想想如果仿真阶段要确认BER的效果,是不是需要更久(涨数量级)?
Matlab更加侧重算法的快速验证,理论分析和系统级行为的早期探索,模型的抽象层次较高。FPGA 仿真更侧重于接近硬件实现的验证、长序列性能评估以及数模紧密交互的模拟。 它的模型(至少数字部分)更接近物理实现。

FPGA实现CTLE模型/加速器并与DFE联合仿真的想法,可以看作是希望将Matlab的灵活性与FPGA的速度优势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并提升数模交互的保真度。除了开发周期巨长,灵活性较低,调试困难,以及FPGA可能本身的资源就不够之外(哭死),FPGA进行仿真实在是没有其他缺点了。

你说的“不怕,后续有DFE” 约等于
只要 CTLE 处理后的 1-3 tap ISI 的幅度和特性在 DFE 的处理能力范围之内(即 DFE 系数有足够的动态范围和精度去匹配它们),并且 CTLE 没有因此过度放大噪声或引入其他难以处理的失真,那么这种“过均衡”就是有益的。 DFE 可以精确地减去这些被 CTLE “刻意保留”或“适度增强”的近端 ISI,而不会放大噪声。

CTLE 的“过均衡”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由策略性的,目标是最大化整个均衡系统的效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DFE在消除特定ISI方面的优势,同时避免其缺点(如无法处理前向ISI,抽头数量有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和我说的不同,没有抽象在一个层级。
如果matlab可以做好联合仿真,那要SPICE monkey(analog designer) ...

受教了,我是focus在ADC-Based RX DSP算法上,对SPICE仿真了解的不多,仿真的目的就是试图在DSP中给出一个可供CTLE实现自适应调节的参考,确实没有考虑到s-z变换的高频误差。您说的非常对,我目前入门不深,就处在“侧重算法的快速验证,理论分析和系统级行为的早期探索”这个阶段,对CTLE就简单做了s-z变化,用了128fs就会导致仿真速度非常的慢,只能仿10^-6这个量级的BER。您说的用FPGA来做spice仿真,确实是个非常先进的想法,如果真能实现,确实会大大的提升仿真效率 。我后续也要深入学习一下模拟电路SPICE仿真的内容,会尝试着能不能从您说的这点切入,到时候遇到了问题还得向前辈您讨教,万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我是focus在ADC-Based RX DSP算法上,对SPICE仿真了解的不多,仿真的目的就是试图在DSP中给出一 ...

你客气的我脸红了,真羡慕你年轻。创新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认为自己是“愚蠢”的,不然新东西进不来。年轻人因为没有老概念束缚,所以很容易接受并做出新东西。

我觉得CTLE如果有一组定义清晰的性能指标(Figure of Merit,FoM),那么可以让DSP来监测这些指标来评估CTLE的效果。比如:眼高/眼宽,或者某个非常关心的频谱分量,DFE系数的大小或者收敛速度?
然后你可以设计一套CTLE的自适应算法。比如你本地扫描CTLE的可能设置,然后选择FoM最优的。
或者借鉴AI的BP(back propergation),设计FoM对CTLE的参数可导,这样做梯度下降就可以找到最优解了。
不过CTLE参数调整之后,一般DFE都需要时间重新收敛。你的算法需要考虑这个嵌套循环,是否需要让DFE收敛之后再来评估CTLE,或者其他好办法?
CLTE通常是从DAC接收一组控制字来进行调整,你可能要考虑这些控制字的数量,分辨率如何影响CTLE,也许一些细节的比如独热码,二进制码?之类的也会影响DFE的收敛性。(不太确定,需要电路验证)但是要避免上面那个嵌套循环的“振荡”。

我觉得你直接涉猎FPGA跨度有点大,当然如果你自学能力很强是可以的。
合理的方案可能是实现一个用C进行模型仿真的程序(或者叫工程)。
而在那之前你可以优化现有的Matlab程序,是不是有一些matlab的性能分析工具?看一下性能瓶颈,然后仅针对这部分瓶颈的算法,用C实现之后编译成MEX文件给Matlab用。全部用Matlab跑肯定还有一些优化程序的办法,预先分配内存或者使用Matlab擅长的向量和矩阵运算之类的。
如果更深入理解CTLE,应当注意的是:
1)带宽有限与群延迟变化。CTLE的带宽是有限的,且其群延迟在频带边缘可能变化剧烈。简单的 s-z 变换可能无法完全捕捉这些特性,尤其是在高数据速率下,这些效应会更明显。这应该会显著影响你DSP算法的性能评估。
2)非线性。输入信号摆幅较大时,CTLE 中的放大器会进入非线性区,产生谐波失真和互调失真。这会改变信号的频谱特性和眼图形状,简单的线性 H(z) 模型无法体现(上次回复有提)。你的DSP算法是否需要考虑或者能检测到这种非线性?
3)噪声。Matlab仿真不太好看到这部分。CTLE本身就会引入热噪声和闪烁噪声,并且会放大前级的噪声。你可以试着了解一下CTLE的噪声特性(如噪声系数随频率和增益的变化)如何影响判决器输入端的SNR。
4)PVT变化,实际上CTLE的许多特性(零极点位置,增益)都会随着PVT变化。你的算法应当能够跟踪这些变化。Matlab仿真可以考虑对H(z)模型的参数引入一定的随机扰动或扫描范围,来模拟PVT影响。
5)阻抗与反射。CTLE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会影响信号反射,这在线性H(z)模型中常被忽略。

你如果有模拟的同事,可以请这些SPICE Monkey帮你,看看能不能从SPICE仿真中提取CTLE在不同控制码下的频率响应或者脉冲响应,构造查找表(LUT)。你的 MATLAB 仿真可以根据控制码从 LUT 中插值得到当前的 CTLE 行为。这能更准确地反映真实电路。

你需要仿真的工程和程序的计算能力就像水和面的关系。
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再加水,盆小了换缸,缸大了把自己困里面。大概是这么个过程,仿真时候的计算能力对你来说不够用的时候再想FPGA也不迟。

128fs指的是每UI128个采样点,对吧?
对于早期验证可能过高了,尤其如果你的信号带宽远低于 1/(2 * T_sample) (其中 T_sample = UI_duration / 128)。过高的采样率会极大地增加计算量和内存消耗。
你的 CTLE 模型和信道模型的有效带宽是多少?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仿真所需的最小采样率是多少?通常,4-16 samples/UI 对于很多行为级仿真已经足够,除非你需要精确捕捉非常高频的细节或 ISI。你需要精度和速度之间平衡一下。
我觉得学习模拟电路与SPICE仿真会有利于你和模拟团队协作,并且理解你现在使用的模型的局限性。如果你需要做好目前自己的工作,获取更精确的模型参数是必要的,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可以帮你构建LUT或者校准你的Matlab模型。而理解电路和SPICE仿真也许能让你知道如何和模拟工程师对话,比如他们说“臣妾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指导”回去。但你可能要规划一个长期的学习路径,我不太清楚你的基础或者本硕的专业方向。
不过你这个工作方向挺好的,特别是如果能与模拟前端(例如CTLE)一起协同优化,目前高速通信里非常核心和热门的技术了。

问题驱动学习挺好的,有具体问题,随时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客气的我脸红了,真羡慕你年轻。创新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认为自己是“愚蠢”的,不然新东西进不来。年 ...

我也不年轻了,在接触serdes之前做了几年信号处理方面的工作,后来公司想预研serdes就把我抓来捣鼓了两三年,现在公司暂时不想做了,又把我安排了别的方向,真是郁闷啊。我想换家公司继续从事serdes方向,但我的这点经历不足以支撑我在这个行业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能不能在这条路走下去也是未知数啊。在前辈面前发几句牢骚,小孩子气了。回到正题,我之前工作重点放在了ADC-DSP Rx中的ADC/FFE/DFE/CDR这些模块上了,对CTLE的理解还没有这么深,确实还有很多的东西待学习啊。再说下我为什么要把仿真精度设置的这么高,还有一个考虑是想仿真skew、jitter对链路(ADC-Based)的影响。
最后有一些疑惑想得到您的一些建议,目前我的工作主要是用matlab做一些系统架构和Rx算法仿真,但我了解到国内的serdes公司,这项工作大多是由模拟或数字设计工程师来兼任,不太可能需要一个纯做算法仿真的岗位,所以我想要继续往下走的话,应该是需要选择一个模拟或数字方向吧,希望前辈您给一些建议,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