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仿真不稳定

楼主(2017-01-10):
请问一下这个LDO仿真结果为什么会这样,显示出两个零点

LDO结构

LDO结构

stb仿真

stb仿真

网友:
1.测试时应该加上负载电流源和负载电容,取值应该取决于你的设计要求
2.第一级差分放大器很奇怪,负载电流镜的接法没见过
3.第二级放大器增加了跨导提升结构,但是和常见的跨导提升结构也不一样,还有为什么第二级放大器的放大管是bipolar?

网友:
Cc及Cr分別是3-stage gain, 1-stage gain做miller compensation,個別產生個自的right half plane zero,
觀察得知會有兩個零點;pnp當level translator用,其考量應該是較pmos能更有效的降低G的阻抗.

网友:
你有两个穆勒补偿电容,肯定结果就是有两个零点啊。加上调零电阻试试呢

网友:
3级两个零点很正常,加电容电阻慢慢调咯。
你的第一级这样的负载阻抗应该不够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级和第二级构成了典型的一级运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Buffer用的bipolar,很奇怪,静态电压对吗?ac结果看着,好像不连续,扫描的点有些少吧

网友:
miller电容Cc的是不是应该连接到M2、M4的漏极?
这个电路有两个高阻节点,M2/M4漏极是一个,输出是一个,所以,在这两点做miller;

网友:
第一级 fully-symmetrical,第二级 push-pull 第三极 BUFFER 感觉仿真波形好奇怪

网友(2017-02-09):
两个穆勒补偿确实会产生2个零点

网友:
一级运放。。。你用弥勒补偿。。

网友(2021-04-20):
这个电路图怪怪的看不太明白

网友:
Miller补偿将前一个极点前移,后一个极点后移(很少)。而LDO中后一个极点电容是功率管栅极,其寄生电容大其他管几个数量级。输出电容负载极点在整个范围内移动。

网友(2021-12-18):
请问一下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用这个增益级也出现了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