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13怎么把寄存器固定到IO里面

楼主(2017-01-11):
QUARTUS II 13怎么把寄存器固定到IO里面,ASSIGNMENT EDITOR里面有个FAST OUTPUT REG之类的,设了之后IO里面的寄存器确实用上了,不过好像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多加了一个IO寄存器,而不是将原本的寄存器放到IO里面,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多打了一拍,时序就会出问题,怎么将设计中的最后一级寄存器放在IO里?ISE以前用过,好像可以,QUARTUS 没找到在哪设?

网友:
output reg a;这个寄存器就回走到IO端口,实在不行直接上logic 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义就是OUTPUT REG A;不过我看CHIP的时候不在IO里面

网友:
晚上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