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容Q值的讨论

楼主(2017-01-11):
请问坛中各位高手,电容的Q值高是因为当只有电容时,电容的串联电阻很小,所以Q值很高但是当电容加入串联开关时,这时开关的导通阻值就直接影响到电容的Q值了
开关导通阻值达到几K欧姆的话,那么电容的Q值其实也就没多高,所以开关尺寸W还是得取得很大,否则LC谐振的Q值还得考虑电容这边的Q值
不知在下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
开关尺寸取得大,寄生电容不就变大了吗,我觉得在满足频率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大吧

网友:
LC的varactor,开关导通电阻几K,早死翘了吧!如果要比L的Q值大几倍的话,导通电阻可以算出来的,一般个位数甚至更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