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V高压DCDC如何先降低电压为OSC、EA等DCDC内部电路供电?

楼主(2017-01-11):
DCDC内部有基准源、振荡器、误差放大器等电路,对于很高的输入电压,应该先降压给DCDC内部电路模块供电吧?不会直接在80V电压下工作吧?

网友:
需要一个regulator来产生一个内部的低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LDO吗?其偏置电压是直接从80V电阻分压得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样做啊。电阻下来,下面用基准+运放反馈来调节。调节管最好用N管,P管的不太好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准源是直接做在80V下吗?高压管只有600V和20V;而且600V的高压管尺寸很大且固定宽长,且只有N管,没600V高压P管;能给个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简单的降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简单降压电路具体是什么样的?能给个提示吗?

网友:
有种神器叫JFET

网友:
220V的高压管,拿来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