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类型的选择

楼主(2017-01-11):
各位大神:我正在准备把我画的版图添加PAD,基本都是数字模块的版图,但是里面有环形振荡器,请问,它的输出可以加数字PAD的输出吗?smic180工艺中,对应数字信号的输出PAD有:PO2W,PO4W,PO8W,PO12W,PO16W,PO24W,他们之间好像是有驱动能力的差别,请问实际中应该怎么选择呢?谢谢各位了~~~

楼主:
如果振荡器的输出要加模拟PAD的话,那么,就存在模拟PAD和数字PAD,他们之间要添加power cut。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都用数字PAD?跪求有经验的大神给点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
数字PAD 設定 high impedance 就可以當作 模拟PAD 來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直接在库里调smic180的IO,然后做DRC,出现了一些间距的错误,我并没有改动它,就是foundry里的,怎么会有DRC错误呢?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类型的间距错误?是pad之间吗,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添加io filler来解决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PAD之间的,就是单个IO,直接从库里调出来的,给它单独做DRC检查都出错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只用過 tsmc
tsmc 提供的 IO 本身會偷 rule,有 drc error 很常見,應該要可以 waive
您也許可以找看看是否有文件寫到 IO 本身的 waive 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好的,我找找看,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2024-09-13):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种PDK?为什么我下载的smic180 BB PDK中没有这些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