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总线 register slice???

楼主(2017-01-11):
下图forward register slice的原理是什么?还望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就是对AXI-S接口插入一级寄存器,以优化时序。但是上面的结构ready信号只有组合逻辑,并没有优化到。你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assign valid_out=full;
assign ready_out=(~full)||ready_i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full<=0;
else if(valid_in==1)
                full<=1;
else if(ready_in==1)
            full<=0;
else
                full<=full;

always@(posedge clk)
if(ready_out)
                data_out<=data_in;
else
                data_out<=data_out;

如果要将ready也插入寄存器,需要把上面的代码改为乒乓模式

网友:
regslice分三种,前向后向和full,full是乒乓